十层板,顶层或底层铺地有必要么?

楼主(2008-06-20):
十层板里面有两层是地,顶层和底层有必要再铺地么?因为元件比较密,会使得地比较零散,也不好吧。

网友:
有必要的,但要尽量减少碎铜的面积。

网友A:
这个问题几乎跟层数没有直接的关系,首先弄明白为什么要在表层和底层铺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几乎跟层数没有直接的关系,首先弄明白为什么要在表层和底层铺铜

他的意思是层数多了,里面的地层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几乎跟层数没有直接的关系,首先弄明白为什么要在表层和底层铺铜

能否帮我们境界一下为什么要在表层和底层铺铜吗?多层板要在表层和底层铺铜有什么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帮我们境界一下为什么要在表层和底层铺铜吗?多层板要在表层和底层铺铜有什么好处?

1 增大信号回流途径
2 EMC

其缺点是,可能会影响表层线的阻抗。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层板里面有两层是地,顶层和底层有必要再铺地么?因为元件比较密,会使得地比较零散,也不好吧。

再密的板子也有人铺过。

网友:
敷吧,虽然有点麻烦,可是至少板厂用的化学材料少了,节约了化学材料,也就是环保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