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DENCE16.0做的库 怎么样才能转成15.7能用的库

楼主(2008-06-20):
cadence16.0做的封装库 怎么样才能转成15.7能用的库 我的一些库用16.0做的  现在在15.7下打不开啦

网友:
搞不懂为什么要这样,一般是高版本兼容低版本的
现在反过来了
你可以把封装手动放在brd里面
再存为低版本,再用15.7打开
再把库导出来

网友:
2楼的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楼的方式是对,不过嘛16.0的文件用15.7是打不开的,呵呵!
其它也没办法,只有重新做文件哦

同意。
不知道2楼有没有亲自试过?

网友:
16.0不具备像15.7那样可以导出15.2

网友(2010-04-23):
所以在用16.X之前,最好是先备份,不然你的文件再也回不去了,15.7以下版本再也打不开了

网友:
还有ORCAD,这个更牛,以前还可以转成低版本,现在都没有这个选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