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对常插拔的接插件做花焊盘吗?

楼主(2008-06-20):
对高频头,电源插座 等经常插拔的器件!
公司有人要求把焊盘添实 为了防止断线, 还有说可以良好接地!
但是这样做不方便生产, 焊接和拆卸都很难!
请问大家的公司都是怎么处理的啊??

网友:
怕啥,凡是这种需要经常插拔的接插件一般在器件设计时人家就会考虑好的(比如有固定孔、多根地线(地线一班都是铺铜花焊盘,所以不需要操心说要做成花焊盘)、焊盘较大插针较粗、pin脚较多等等),不用我们多操心,不过焊盘感觉要做稍微大点儿,方便多上点儿焊锡固定,有固定孔的一定要做好孔大小,别太大卡不牢(如串口),太小插不进。不过像我上次遇到的有同事把120针QSE接口拔坏了(塑料部分跟焊针分离,焊针还牢牢在焊盘上)这种牛人蛮力是不可避免要损坏接口得

楼主:
受教了,我也觉得有点杞人忧天!

不过电子说高频头器件要求接地性能好, 死活要做实心的!

网友:
那你就做成实心的呗,反正我记得它总共才5个管脚(没做过相关产品,不确定),如果到时候产品打件困难那也不关你的事,你现在提醒下就好了;如果没问题,那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