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可以增加网表中没有的元件,最后又不能比较网表,如何保证正确呢?

楼主(2008-06-20):
布线过程中,allegro可以随时添加网表中没有的元器件。
这个就会造成网表的变化,它又不提供比较网表的功能

那么最后怎么去保证网表的正确呢?

网友A:
导网表时会在当前的文件夹下产生一个nein报告,你可以用记事本打开查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网表时会在当前的文件夹下产生一个nein报告,你可以用记事本打开查看哦

一个一个元件去查看?

网友A:
如果有改动会在里面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改动会在里面显示的

为了产生这个文件,需要进行一次导入网表操作吧,这样它就会把原来的板图给同步了吧。

我查了一下我的工作当前目录下,没有这个文件,倒是有个eco.txt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