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问题,allegro如何检查连通性呢?谢谢

楼主(2008-06-20):
翻腾了半天,没找到,呵呵,谢谢了

网友:
report里边有一个统计的.

网友A:
这个最直观,不知是不是你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最直观,不知是不是你所要的

这个我倒是知道,可惜它不能指示出来未连接的net在哪。

网友:
tools-report
我选择unconnect pins re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