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用Allegro]之Desgin Compare的用法与网表比较。

楼主(2008-06-20):
allegro中自带有Design Compare工具,利用它可以比较明了的看到线路的差异。当然也可以通过skill进行比较,不过我们的目的是要善用Allegro,其它的方法暂且不提。
一,打开需要进行的比较的BRD文件,执行Tools > Design Compare , 因为是基于JAVA,所以要等一下,如下图:

二,此时在BRD目录下会生成同名的XML文件。然后点击File > Import  选择需要比较的netlist文件(本例中使用netlist格式为allegro.dll Or telesis.dll)。
左边窗口为当前BRD文件NETLIST目录树,右边为导入的NETLIST目录树。直接点击各个结点,左右窗口会自动同步。黄色代替NET中PIN有差异,绿色为OK,红色表示NET名差异。

三,如果需要查看特定的OBJECT,可使用FIND与Filter功能,

四,生成REPORT,直接执行TOOLS > Comparison Report ,选择保存目录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Allegro中自带有Design Compare工具,利用它可以比较明了的看到线路的差异。当然也可以通过SKILL进行比较,不过我们的目的是要善用Allegro,其它的方法暂且不提。
一,打开需要进行的比较的BRD文件,执行Tools > De ...

谢谢
请问orcad直接生成allegro网表是三个文件,选择import网表的时候,怎么选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请问orcad直接生成allegro网表是三个文件,选择import网表的时候,怎么选择呢?

如何没有allegro.dll使用telesis.dll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没有allegro.dll使用telesis.dll也可以。

直接生成的那种3个文件的网表,没有办法比较吗?
也就是每次比较,都需要用orcad通过other方式来重新生成一个other的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生成的那种3个文件的网表,没有办法比较吗?
    也就是每次比较,都需要用orcad通过other方式来重新生成一个other的网表?

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试一下。如果有更好的方法也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
    现在有人要去抢机器去干的事情了...
    我就是不明白为啥机器能够记忆的事情为啥人们总是希望插一脚呢,难道的你几记性比只认识01的电脑还要好?

网友:
    首先得感谢LZ,但是我一直很纳闷,为什么需要比较不同的网表呢,什么情况下会需要你比较呢,我 怎么从来没遇到过这种场合啊,哈

楼主:
    Original posted by towner at 2008-6-27 09:51
现在有人要去抢机器去干的事情了...
我就是不明白为啥机器能够记忆的事情为啥人们总是希望插一脚呢,难道的你几记性比只认识01的电脑还要好?

网表比较一般是HW或者其它部门需要的,需要确认线路更新,所以需要提供这种差异报告,这里也是使用Allegro本身的方法。

[ Last edited by deargds at 2008-6-28 11:40 ]

网友(2008-08-19):
    虽然回答有些晚但是正好看见了,也正好用到了,我说想问题下,如果用protel生成得tensit的文档是不是之间改一下后缀就可以了,可是我的怎么导入了,这么长时间也没导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晕,差了10万多里了,是telesis文件

网友:
    自问自答,这几天实在是心烦就弄allegro也不大熟练,所以没少问别人,今天就对我说的desgin compare的问题自己回答一下,由于是protel转过来的telesis文件,转换了很多格式都不支持,所以我有用orcad试了一下,发现最后得$End,不一致,就改了过来,呵呵 ,如后再把一些没有命名封装的元件随便写个封装,就差不多了可以导入了,因为是NG,元件所以不用封装

网友(2008-11-28):
    为什么我点下比较去,什么都没发生呢?

网友:
    通常在完成pcb设计之后,需要和RD确认网表的正确性。我是使用一个小软件对比后生成的.err文件看是否有问题的

网友B:
    楼上的小软件叫什么名字,能共享一下吗,谢谢,我的邮箱:lx_1003@163.com

网友(2009-03-31):
留个记号,这个帖子绝对有用!收藏

网友(2009-10-28):
    You can import netlist data from the following file types:
Allegro PCB Editor Third-Party Netlist File - a netlist imported from a third-party tool using the netin command
    Allegro PCB Editor Net List Report File - a netlist created by running the Allegro PCB Editor Net List report on an Allegro PCB Editor board
Allegro PCB Editor Net View Extract File - a netlist created using the Allegro PCB Editor extracta command
    Mentor Nets File - a netlist and component list in Mentor format
    Mentor Neutral File - a Mentor file in ASCII format that provides information about nets, geometry, pins, board locations, drill holes, pads, and testpoints
    To maintain the data in XML format, you can save the netlist files in the Design Compare window.

网友C(2010-01-14):
    这个方法不太好,package全部有差别,主要是brd和网表package的信息不一样。
    我一般是比较brd,先run旧brd的design compare,产生xml文件。再在新的brd
run design compare,把旧的xml文件import。
主要作用是小改动时,确认一下其它东西有没有改。

网友(2010-04-30):
    从来没有比较过,每次更新网表后把PCB所在目录下的netin.log打开,看一下$END后面的信息,看原理图改了哪些地方.觉得也挺方便的.

网友(2010-06-03):
    确实是有差别的。主要是DEVICE的内容不一样

网友(2010-08-09):
确的,楼主的方法不错,不过呢,还是会有不容的问题,如package全部有差别,这样会有很多不同多,有点烦。
用File/Import/logic/选上Creat PCB SML from import data.点单击Desig compare,用这样的方法比较,可能是比较好的方法。
备注:16.2版本这个功能,其它的版本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直接用tool-design compare的比较会发生封装的错误。

    但是一般我们选择第三方的网表。也无法选择Creat PCB SML from import data。

不知各位如何处理?

网友(2010-10-08):
    感謝大大受教了

网友(2011-04-22):
    That good !!! Thank you for lesson & sharing

网友D(2011-08-29):
       既然“黄色代替NET中PIN有差异,绿色为OK,红色表示NET名差异”那我的黄色不也是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小软件叫什么名字,能共享一下吗,谢谢,我的邮箱:

好的,只是公司上网不太方便,有时间再发你

网友(2012-10-23):
这样做能发现什么

网友:
感谢分享,好想法!

网友:
各位同仁,你们进行过package list 的比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黄色代替NET中PIN有差异,绿色为OK,红色表示NET名差异”那我的黄色不也是有问题了{:soso_e11 ...

你的package list是黄色倒好,我的是红色的啊,呵呵

网友(2014-05-23):
    支持20#的方法,正在使用中。。。。。。

网友(2016-05-07):
    good ....有點想試試.....!

网友(2018-08-28):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不太好,package全部有差别,主要是brd和网表package的信息不一样。
我一般是比较brd,先run旧brd ...

这是什么操作?没明白,能不能再说清楚一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