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元件类型(Part Type)的时候元件的属性是怎么添加的?

楼主(2008-06-20):
请问各位高手在做元件类型(Part  Type)即CAE封装的时候元件的属性是怎么添加的?一般有什么规则没有啊!

网友:
“ Edit Electrical ”  -- " Attributes "
看你们公司出BOM的时候需要哪些器件相关信息,具体没啥规则,爱写啥写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關良好設置屬性,也是LAYOUT必要養成的一個習慣,以下就是我的做法,說得不對請海涵

Color 顏色--用於發光LED
Cost 單價--方便計算成本
Description 元件詳細規格--出BOM時用
Manufacturer #1 制造商名稱- ...

很多時候沒能嚴格按照這個好習慣做
應該有點條理
這位同志很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