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抑制声道交流噪声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楼主(2008-06-20):
    在抑制声道交流噪声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就是声道接到音箱上,音量打最大,会听到“蚊蚊”的交流噪声
有经验的高手说说应该如何处理比较好?
    从原理图到PCB应该注意那些方面呢?

网友:
    通过频谱分析,找到你说的交流噪声,通常都是电源引起的。

    或者先测量一下自己的电源,看符合指标吗。

如果没问题,那么就通过网络分析了解一下自己功放的反馈系数,是否合理,是否有震荡!

如果都没问题,那么就看你的音箱的敏感电路的隔离做的怎么样,是否对外界引号接受是否很灵敏!

网友:
    最后输出端串个磁珠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libsuo at 2008-6-24 08:59
    最后输出端串个磁珠

    音箱“蚊蚊”声通常由50Hz市电引起,串磁珠是没有效果的,它只能去处高频段噪声。
    最根本的办法:改善电源质量,如加大电源的滤波电容,音响上的“大水塘”电容就是源于此,功耗不大也可以考率用线性电源。
其次,找一下噪声传递路径,如因辐射引起,是否可以为变压器加屏蔽罩,加大PCB走线间的距离等,如因传导引起,是否可以考虑为敏感器件如运放加LC滤波器。
    评估一下放大器电路布局是否合理,是否可以远离电源等干扰源。

网友:
    版主能不能顺便解释一下,手机放在音响旁,为什么会产生刺耳得噪音,我原先大学的寝室得隔壁有个同学用的是波导的手机,每次来短信我们的录音机都会箱,那个时候我们就认定,手机中的战斗机威力果然不同凡响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lihongfei_sky at 2008-6-24 17:27
    版主能不能顺便解释一下,手机放在音响旁,为什么会产生刺耳得噪音,我原先大学的寝室得隔壁有个同学用的是波导的手机,每次来短信我们的录音机都会箱,那个时候我们就认定,手机中的战斗机威力果然不同凡响

    手机在接收短信或电话时会产生强辐射,远远超出待机时候的辐射水平,放在音响旁很容易产生辐射干扰,不仅是波导,一般的手机都有这个问题,只是有些辐射功率大些,有些功率小些而已。

网友:
    是rf信号吗,辐射的是音响喇叭里面那个磁感线圈吧,就是后面贴磁铁那个玩意不知道是不是线圈,

网友:
    是rf信号,但不是因为音响喇叭里面线圈所感应引起,而是因为放大器的前级被干扰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