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pcb 如何设置为单面板(附图)??(已解决)

楼主(2008-06-20):
POWER PCB 5.01 如何设置为单片板,

默认设置是多层板的!!!!请朋友们指点一下!!!!

kljy911 -2 黄色内容

网友:
有Top跟Bottom的就是多层板啊?!不在Bottom放置器件,不走线,不铺铜等等一切操作,这不是单面板吗?
当然啦,如果你怕误操作放置器件,你可以在你贴图2里将bottom Electrical Layer Type下得Componect改勾Routing,如果你还怕误操作在上门走线,那么接着你可以继续将Bottom整层放置禁布区。如果这样还不过瘾你就在你贴图2上将bottom Electrical Layer下的Thickness...改改BTM参数,还有就是直接跟板厂说我不要BTM了(开玩笑)

网友A:
回这个帖比较辛苦!必须说明是图2。

楼主:
好的,太谢谢啦!!!祝福你,朋友!!!!!!

       我只能尽可能回贴.回报你详尽的回答,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这个帖比较辛苦!必须说明是图2。

只因LZ很黄很暴力,图1

网友:
二楼的回答很正确!支持一下!

网友(2008-07-31):
呵呵, 贴回复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