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

楼主(2008-06-20):
初学pads2007发现其元件库太少了(还不如altium的),从书上听说可以从Altium库转换过来,请高手求教。谢谢!

网友:
这不废话,pads当然不如protel元件库齐了,protel一大优势就是元件库全。
网上有工具可以转换的,你可以自己百度一下,也可以在论坛里搜索一下以前得帖子,很多。。。
不过给lz一个小建议,如果用系统自带得库,还不如自己建库,一来用到的封装不会太多,二来也避免转换时带来不必要的错误。除非protel下得库都是先前你手动建立

楼主:
哦,谢谢吧。
我也是刚学习的,主要是想按书上的画,书说的是从protel里转换过来的,所以。。。。
再问一下楼上的,pads和protel的优势在哪里?谢谢!现在感觉不知道学习哪个好,听师兄说外面公司用pads比较多,所以才想学的。
一直找不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