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往pads layout中导入网表时出错

楼主(2008-06-22):
错误信息是一堆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xxx
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为什么?要怎么办才能避免这个错误?
谢谢!

网友:
无件类型时做好就是啊

网友:
图片

做元件类型

网友:
你的封装库里面没有相应的封装。只能在库里面添加元件封装

或者是库里面已经有需要的封装(比如封装名MINIUSB),但是你的原理图属性封装用的不是这个名字(例如USB),原理图与PCB不对应,且封装库里也没有名为USB的封装,自然就无法导入了。

网友:
需要好好理解Part Type

需要好好理解Part Type

网友:
要清晰了解PART TYPE \ PCB DECAL \CAE DECAL 之间的联系!不然会被封装弄糊涂的!

网友(2009-08-23):
我也曾经碰到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