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IS模型

楼主(2008-06-22):
如何给芯片建立简单的输入输出IBIS模型呢?

网友:
我也是刚学hyperlynx,还没找到IBIS模型,不过你说的好像是在Edit----IBIS IC model----easy IBIS wizard,不知道不过应该可以吧,我也没用过,

网友:
IBIS模型获取的方式:

建议去Micron的网站,找一个DDR SDRAM的网页,里面对应有模型下载,然后下2个,建立一个仿真模型,就可以仿真了,具体ibis里面的内容,都表示什么,建议去看看,什么fast,normal,slow,还有电平参数。。。

[ Last edited by liqiangln at 2008-6-24 19: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