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在用SpectraQuest进行高速信号仿真过程中,差分对如何提取到拓扑图中?

楼主(2008-06-22):
各位大侠

在用SpectraQuest进行高速信号仿真过程中,差分对如何提取到拓扑图中?有参考资料推荐吗?

网友:
the help docs is appreciated, u can get the guideline in detail

网友(2009-06-12):
找到器件的IBIS模型就可以自动提取了

如果你的模型中没有设置对应的差分对
你可以在SQ中分配模型时,Edit model进行差分引脚定义

如果你的模型中的引脚是差分模型而你却不希望使用差分传输
一种方法同上,修改差分引脚定义(修改的是dml文件)
还有一种方法是用工具打开IBIS模型,找到相应的差分引脚设置的地方屏蔽对应引脚(修改的是ibs文件),修改后重新生成dml调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