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正片铺铜分割,直接在大铜皮上画小铜皮呢,还是用anti-etch?谢谢

楼主(2008-06-23):
我发现两种方法都可以。
不知道这到底怎么做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认为都还ok
应该没什么差
一个是让其自动smooth,一个是做好了anti再铺,效果应该都差不多!
不过我个人的习惯是smooth.也可以void掉在铺

在大铜皮上铺小铜皮的时候,他们之间的间隔,是由哪个约束决定的呢?

谢谢

网友:
建议一个一个铺,这样子在作smooth快一点

网友(2009-12-04):
方式很好,谢谢

网友:
正片考虑逐个铺,负片采用anti etch

网友(2010-08-25):
先anti etch,再对各个shape执行 split pla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