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AD6自带PCB插入Logo方法详解

楼主(2008-06-23):
DXP2004以上版本自带有将Logo图片转为PCB图层的功能,方法如下:
1.首先要将图片转为单色
   **单色要求很苛刻,通常意义上的灰度图片都无法使用,一定要只有“黑”和“白”两种色彩的图片。推荐使用XnView来转  换:
点击图像----转换为二进制----二进制(无抖动)

然后保存图片为BMP格式

2.打开AD6,点击菜单 DXP----RUN Script

在弹出的窗口点击Browse---Examples---Scripts----Delphiscript Scripts----PCB----PCB Logo Creator----PCBLogoCreator.PRJSCR,运行它

然后弹出下面的窗口

点击Convert就可以生成了,然后拷贝到你要放置Logo的地方就行了

网友:
AD6似乎很好用啊

买电脑买电脑

网友(2008-12-08):
如果 没有PCBLogoCreator.PRJSCR文件 怎么办啊 哪里可以下载到啊

网友:
你的是否是精简版的?
装个完全版的就可以了!

网友:
恩 可是那里有完全版的下载啊
我在公司里要用
没的找啊

网友:
这贴不顶不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