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流限流电路的设计

楼主(2008-06-23):
有谁设计过或是知道比较简单的直流电流限流电路,我现在急需,功能简单的说就是如果电流没有超过设定值,就为通路,如果超过设定值,则将电流限定为设定值,大家给点意见吧,谢了!我在网上找了,总觉得不太合适,电路太过于复杂了,有没有简单的呢

网友(2013-05-09):
例如:设定值是500mA

1,如果没有超过设定值 就为通路

2,如果超过设定值,则将电流限定为设定值(即是限定500mA)

这个电路 估计挺复杂的

网友:
要簡單就用現成的芯片!

踢哀(TI)TPS2552, TPS2553, TPS2552-1, TPS2553-1

网友:
我們還用過這顆︰

Skyworks AAT4610A Load Switch + Current Limit

超過保護電流是 Hold Current,而不是 Shutdown。

AAT4610A Enable Pin Low Active
AAT4610A-1 Enable Pin High Active

网友A:
Classic Current Limit Circuit

网友(点评):
你这个电路是神马个情况?限流保护?

网友:
用现成的限流开关IC.比如USB的。 SY6280,SY6288等。

网友:
温度保险丝也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lassic Current Limit Circuit

電路不完整,用起來會有問題啦!只有 Current Limit 電路,還缺少真正的控制 ON / OFF 的電路。
例如: 要多大的電平以上要打開電源,小於某電平以下要關閉電源。

{:soso__3084676462875175485_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電路不完整,用起來會有問題啦!只有 Current Limit 電路,還缺少真正的控制 ON / OFF 的電路。
例如: 要 ...

貼完就發現有一個未接的訊號,想說能不能蒙混過關,沒想到就被仿真達人抓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貼完就發現有一個未接的訊號,想說能不能蒙混過關,沒想到就被仿真達人抓包了!

哈哈,还藏着掖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哈哈,还藏着掖着

總得藏點私,你們都會我還混什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總得藏點私,你們都會我還混什麼?

A君:同志,大家都是出來混的,就不要這樣唄。

路人甲:好啦!教一下啦~ 不要這樣器量狹小。我知道狗班竹最厲害的啦~

{:soso__14232927349091453258_2:}

网友:
A君:同志,大家都是出來混的,就不要這樣唄。

路人甲:好啦!教一下啦~ 不要這樣器量狹小。我知道 ...

其實是不會還要硬撐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