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流限流电路的设计

楼主(2008-06-23):
有谁设计过或是知道简单的直流电流限流电路,我目前急需,但是苦于基本功不够,不会设计,简单功能就是:当电流不超过设定值时,电路为通路,该流多少电流就流多少,当超过设定值时,流过的电流限制为设定值,网上查了,但是都比较复杂,希望电路简单些,大家给点意见呀,谢了

网友:
电流的确实还没有怎么注意,这个不自动可不可以通过电流转换为电压来处理呢?
比如说加一个限流电阻,然后测电压??

网友:
然后通过电压来控制模拟开关,这样是不是可以实现??

网友:
在具体的工程应用上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分2步走:
    (1)你首先需要一个比较器来判断电流是否超过设定值,简单起见,电流的取样可以用电阻实现。
(2)比较器出来后可以用继电器切换两个电路:
一路直接用继电器闭合的两个触点,比较器输出“1”时继电器闭合接通,实现“该流多少电流就流多少”。
二路,即比较器输出“0”时继电器切换到二路,这时需要一个恒流源即可实现,如果负载为线性,用恒压源也可以。

网友:
    受教了!不过大部分忘光了~

网友:
    呵呵,我们原先用过一个保险丝,如果电流过大,可以断路,电流小的话可以当导线用,就是灵敏度差了点,得等保险丝温度降下来,或升高才能有用

网友:
    楼上手法真是高啊

网友:
    控制部份继电器和MOS管都可以考虑,优选MOS管。
上面有人提到的是自恢复保险丝,有热惯性的,规格书上有保护时间。

网友:
    都是高人,学习了!

网友:
    我也来说2句

   看了很多IC,比如电源监控,充电IC,多会有个过流保护电路。
    只记得一个

    有一个电流取样电阻,取样电阻2端接到运放上,其实取的是电压值,运放的另一端接一个参考电压,通常为数10MV,数100MV,自己根据限流电流大小计算电阻直,当然电阻功率也要符合要求,电阻太小用多过大功率小电阻并联,比如3个 0.1/10W的电阻并联。
        哈哈只能讲这么多,希望多LZ有帮助

楼主:
    多谢大家帮忙呀!

网友(2012-06-07):
    过流保护分为截流型和限流型,看你想怎么做了!童诗白模电书最后一张讲的挺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