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差分对

楼主(2008-06-23):
请问各位高手,建立差分对是什么意思?还有就是有什么作用?我们进行PCB设计在什么情况下要用到差分对?我是个初学者看到很多地方有这个名词但就是不明白,如果有知道的麻烦详细说下

网友:
我也想了解,请高手多多指点!

网友:
我只了解皮毛,看这么久没人回答就来瞎说说:
差分对说白了就是一对大小相等而极性相反的对称信号,它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所以一般会用在高速、抗干扰性要求高之类的重要信号上。
差分对之所以有很强的抗干扰性是因为接收端是靠差分放大器来检测信号的,并且差分放大器只对俩输入信号(也就是差分对)间的差值起放大作用,耶,你想想相减的俩数变化相同的量,相减得到的结果不变,这道理是对的吧,那么假如外界有个干扰信号来了,那么差分对走线那么近,所以差分对每根上都会别叠加一个大小相等方向也相同的信号(干扰信号),再看看那个减法的道理,干扰信号再怎么样差值也不变啊,所以啊,差分对抗干扰能力强。
说个题外话,差分pcb布线时,等长比等距重要!
(忘了说了,重新编辑一下:这种问题百度一下满眼都是,找本书看看,LZ加油,呵呵)

网友:
差分对管一般用于功放的输入级,可以提高共摸抑制比,防止输出端零点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