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只是PROTEL的功能之一,设计原理图AD6最好用

楼主(2008-06-23):
protel还有原理图仿真,信号完整性等.这个较少人提到。可能有人会说有其它专业的仿真软件,但是和pads等的无此功能还是两个层次吧。AD6 10万元人民币就都有了。
AD6设计原理图不但功能全,美观,而且人性化,漂浮工具面板等界面是这几年流行的XP式风格,可以随意切断连线,没有元件也可以连线(最后可以自动查错),(PADS两个元件PIN直连在电气上是没有连接的),这个符合在原理设计阶段人的思维特点。就像在纸上设计电路一样。很多情况下,设计硬件原理图比LAYOUT更难吧!用AD6设计完交给LAYOUT工程师即可。AD6可以输出输入多种格式的。
即使设计PCB,AD6的筛选,定位功能也很强大。可以使用查询语言。鼠标一点,当前位置哪些对象,都有哪些形状的线都有预览。还可以3D显示PCB,这个在设计评审时可以用投影显示,方便生产等部门有个直观概念。
从SXP 2004 SP2起就可以显示中文菜单,这个方便了初学者,充分考虑了中国用户的母语体验和感受。

楼主:
在深圳的电子研发工程师招聘,要求会PROTEL的公司还是最多。

网友:
很多时候,习惯性的就打开了PROTEL

当然我只会99SE!

网友:
目前我用AD在做多层板,
但是大部分做多层片的好像都是用CADENCE,郁闷。

网友:
慢慢习惯!

网友:
开始用的是99se,现在在用dxp,ad6还没用过

网友:
本人用过PROTEL 99SE和PADS2005,觉得还是PROTEL好用.

网友:
一直在用AD6

网友:
我最近用protel用的都快哭死了,这么垃圾的软件的有,你还在这边说。。。吐血

楼主:
Original posted by r_agreement at 2008-6-26 14:28
我最近用protel用的都快哭死了,这么垃圾的软件的有,你还在这边说。。。吐血

那么垃圾的软件你为什么还用,有点难理解了。再垃圾ALTIUM公司求你用了吗?你为使用它又交过多少钱?
看到有些人对protel的恶意诋毁。觉的不是很好理解。有时候不是软件的问题是人的问题。
有种观点PROTEL入门容易,精通难。有多少人是真正精通了的。何况ALTIUM现在版本更新很快,而有些人对它的认识还停留在PROTEL99的水平。
我不是专职PCB LAYOUT,我想强调的是不要只从PCB设计的角度来评估它。你如果对它的其它功能,如原理图仿真连用都没用过,从未自建过仿真库,那你就不要先忙着诋毁它。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1881 at 2008-6-26 19:26

那么垃圾的软件你为什么还用,有点难理解了。再垃圾ALTIUM公司求你用了吗?你为使用它又交过多少钱?
看到有些人对protel的恶意诋毁。觉的不是很好理解。有时候不是软件的问题是人的问题。
有种观点PROTEL入门 ...

十分赞同!

网友:
帅哥,别这么激动嘛,我的确是用得郁闷死了啊,发发牢骚也不许啊,怎么能说是“恶意诋毁”呢,呵呵。
公司要求用这个软件,所以我也得用喽,没办法(慢慢换用其他软件ing)
软件功能有缺陷就是有缺陷,别天天跟人扯上关系,假如一个有差分对功能一个没差分对功能,当你用到20对差分对的时候,这时候所费的时间跟人有多大关系啊(AD现在有差分对功能,所以我只是假如)
入门是容易,但我不晓得这东西“何谓”精通,熟练快捷键?能把一个PCIe板卡给“仿真”出来?
别拿仿真说事儿好不,真要命,我真没“仿真”耶,惨了(这个我要说LZ一下了,PADs没仿真功能??你确定?真是的)
唉...要被人说了,撤了,就是发发牢骚,大家别介意,请海涵啊,哈哈,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咋个爱法也不一样

网友:
使用过PADS2005后,感觉不到比PROTEL好在哪里,单层模式切换,图形界面,和布局方面差AD太远,用起来很郁闷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xdeng at 2008-7-16 10:14
使用过PADS2005后,感觉不到比PROTEL好在哪里,单层模式切换,图形界面,和布局方面差AD太远,用起来很郁闷

很明显,你用pads2005没多久,呵呵,你说的郁闷估计是快捷键,觉得pads都得用鼠标没快捷键,其实不然,而且布局方面,你试试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说pads不如AD,无非一个空格键转方向一个是ctrl+R,有一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原理图导入到pcb后最开始布局调节原件位置时,pads比AD不知道方便多少倍。特别是原件数目非常多的板子。

楼主:
楼上有提到不同软件对单层显示方式的不同,PROTEL确实单层显示较方便,SHIFT+S即可,PADS好像是要把其它层的关掉。另外PADS不带原理图仿真(也许新版有?但我没发现)。但是对PCB可以仿真。当然PADS也有其特点,比如占资源低,和早期的PROTEL版本比一些布线功能强等。据说PADS2007是最后一个版本了,这个有点遗憾。因为虽然我使用它的水平不高,却也实际用过PADS做过简单的项目。也希望它能继续发展。PADS的更新速度没PROTEL快,PROTEL 2004和99比某些方面像一个新软件。何况现在已是SUMMER 08,ALTIUM的老用户也要花一段时间来学习才能了解这些新版本的新功能。更不用说那些从99就转到其它软件的人。
ALTIUM的有些功能是它独有的。从理念来讲,它不是要做一个单一的PCB设计软件,而是“唯一的电子产品开发系统,在单一设计环境内实现软件、硬件和可编程硬件开发。允许工程师在单一应用中实现设计中概念到完成的全部功能”。 因此一些学校选择它是自然的,虽然有其它更高端的PCB设计软件,但是一般学校不可能拿来把学生都培养成LAYOUT工程师。
还要说明:我的一些回帖其实并不是主要对r_agreement 先生的,因为他只是使用了情绪化的语言宣泄一种情感,但是有些论坛有些言论,确实是好像言之有据(其实是因为对PROTEL无知),把PROTEL说的无比不堪,言下之意使用它的人也是有些不可理喻。

网友(2008-07-23):
LS们讲那么多?哪个软件好不好用一是看个人喜欢,二看公司要求,三看你的设计用哪种软件最好了(工作需要)

我一直用的是99SE,就感觉不错。哪天试试AD6的

网友:
             AD sum的布线方式已经向allegro靠拢了,没有用过的可以试试,他的走线操作和99SE/AD6.0-AD6.9都不一样了,呵呵!   不信你自己去试试,感觉"很难控制"到时你就知道了,因为他走线的已经脱离了原来的旧版本!
         不过不好的就是有些快捷键的设置,不怎么好用!如 换层 !这可能是存在的BUG希望早点改进!
          还有就是和99SE的兼容性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PIN SWAP功能为什么在sum里面建的可以实现,但是从99SE导入的就不可以用!现在真正的原因我也没有找到,只是初步的估计,也希望大家提出其他的观点!

网友:
直接从DXP就到allegro了,还未体验过AD,要知道ptotel曾经是我的最爱

网友:
不记得在哪看的一个帖子,写得不错,上传给大家看看:
                                       Protel, 什么功能都有!什么板都能够画出来!
                 把protel 说成不能画大板子,那是没有人研究和交流过而已。
  protel 也能画大主板!!!
  本人经历 pcb copy 两年艰苦,因为必须用protel 来 copy, 所以对它研究很深,发现,只要熟悉各种版本软件的特点,什么工作都可以完成的。一下是很多人公认的Protel 的弱点的误区和protel 超常的功能,希望大家交流(QQ:253800351, 雅虎通: Andy13798455223@yahoo.com.cn
  1。dxp打开大板子速度很慢,是因为导入其他版本产生无用的规则而已。。。
  2。等长线不能画,其实dxp 可以精确等长在 1mil 的误差。。。
  3。不能走总线,dxp 开始有走总线功能,你没有发现而已,既然是走总线,dxp的分组网络布线很快。。。
  4。dxp 只适合画简单的板子,很多前人设计的pcb 都没有网络,,,其实复杂的修改工作需要生成网络,从无到有生成网络这是其他软件没有的功能。。。
   只要有网络后,dxp 的什么功能都有!
  5。dxp 强点:
    1)封装制作,定位孔元件,风扇固定,从Gerber 里 copy 1000多个引脚的BGA封装过来。。。
    dxp 借用不同文件的封装是最简单的;
    2)单层显示模式和多层显示模式切换,没有什么软件可以这样完美的!
    3)焊盘显示网络名称,
    4)s,n 显示所有同名网络, Ctrl+H 显示物理连接, 修改网络天高任鸟飞,查故障跟踪简单方便;
    5)可以任意转pads, allegro 的pcb 和 Gerber 过来。。。
    很多做手机的朋友在调试时,总是让我们帮他们把pads 文件变成dxp。。。
    6)可以显示显示所有没有网络的焊盘,,,
    7)可以查出比如 GND 网络在哪里分成多段没有连接起来。。。
    8)铺铜、间距可以任意设置:
      A,0402 和 0603 的接地焊盘一个直接连接一个十字连接;
      B,关键阻抗线的上下层需要挖空;
      C,关键阻抗线与铺铜间距是 15mil, 而其他物体与铺铜的间距是 8mil,
     普通线和过孔间距是5mil, 进入 BGA 变成 4mil。。。。
      D,连接器类的元件与铺铜十字连接(就是热孔),而大电感与铺铜直接连接(大电流嘛)
      e,可以让 top BGA 里的 铺铜间距大些, 不容易短路,
   9)测量线往往GND 并排走,其过孔不能与路途的同网络铺铜连接
  10)疑问标注,dxp可以在pcb文件里做图示标志,说明电路设计上可能存在问题,留最后检查,,,
  11)dxp 可以让部分或者全部过孔盖绿油;
  12)dxp 可以先画铺铜分块的轮廓;
  13)dxp 可以分层分工画线,在copy pcb 里经常需要多人分工同时画top, bottom, mid1, mid2。。。
  14)dxp 可以出网络,更可以把自动的网络名变成有意义的网络名
  15)dxp 有 CAM 工具, 可以直接看到输出 Gerbo 的结果,也可以逆向设计
  16)dxp 的中间层如果开始使用plane 层,分割好,突然想走少量几条线,在不变plane 层的情况下可以走线(负片里走线!!!);
     如果走很多线,也可以把plane层 变成 mid层,dxp 有很好的方法重现分割的铺铜。

网友:
说实话用了PROTEL快三四年了.不是高手,先申明.觉得ProTel最顺手.好枪也要看射手,关门练本领才是王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在学  ADsumme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