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层不一致对信号质量影响有多大

楼主(2008-06-23):
高速信号线在顶层参考层是电源,转到底层后是地,这样对信号质量影响大吗?
     另外二三十兆的信号线和实钟有必要参考地吗

网友:
一般影响不大,没有必要包地。

楼主:
一般高速信号线参考层不能跨层,可是像二三十兆的信号怎么处理,跨层是不是影响不大

网友:
像二三十兆的信号换层影响不大.

网友:
信号跨层时,要在边上加过孔。

网友:
一直听说要加过孔可以减小跟换参考面得影响,我想问一下,这个过孔得网络是什么

网友:
一般加地网络。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速信号线在顶层参考层是电源,转到底层后是地,这样对信号质量影响大吗?
     另外二三十兆的信号线和实钟有必要参考地吗

你 这种参考层由电源转换成地建议在换层处添加电容,以实现回路最小华
对于重要信号处理3w即可,在严格的按照5h处理
时钟的包地的目的也是为了加大与附近信号的间距以减少干扰

楼主:
Thank you.
3W  5H 是指什么?
麻烦再解释下

网友:
跟楼主有同样疑问,我的是PCIe 差分信号从Top跑BTM了,板为4层,Top-1、Power-2、GND-3、Btm-4
不知道有没有必要将GND跟Power换一下,还有就是是不是都一样,影响不大都

网友(2008-09-16):
高速信号线在顶层参考层是电源,转到底层后是地----这种情况会有一些影响,但是不大,但是没有实际测试过,但是有人要求过,高速信号换层不能切换参考层,根据信号频率可以适当取舍.
二三十兆的信号线和实钟有必要参考地-------这个问题以前遇见过,大家都认为没有必要,但是最后真出问题了.最好确认是不是敏感信号或者是干扰源,一般信号处理时优先极会底一些,但是最好也能保证回流不能太差!

网友:
只能说有条件做到更好的时候,你就要做到更好
毕竟做好了没有坏处

至于对于某种频率有多大坏处,这个很难说,影响因子比较多

我们做GHz的信号也要换层的,工作也挺好

有些是不可避免的,有些则是在控制范围内的

在控制范围内的,有必要做到最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