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s layout中如何实现全局的元件号都自动摆在封装的左侧

楼主(2008-06-23):
我就是想实现在protel 中交互布局中有一项是  Component Text Position 的功能 来全局改变 元件的流水号文字位置和元件值的位置 。 附件中是在protel 的界面

还有在pads中怎么显示出 元件焊盘的针脚号码  和 网络名称

网友:
PADS是可以做的,而且做的比Protel好多了。
你可以在修改封装时,将这些文字放在元件的任何地方!
单独修改它们的大小等等!

楼主:
在pads layout 2005 中 我是想一次把全部的元件号全部自动的摆放在元件的左侧,不要修改元件的封装,我的pcb是从protel中导入pads2005的。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pcbpcb at 2008-6-25 14:04
在pads layout 2005 中 我是想一次把全部的元件号全部自动的摆放在元件的左侧,不要修改元件的封装,我的pcb是从protel中导入pads2005的。

Right click, "select documentation", Ctrl+a, Ctrl+e...

网友A:
板上有几个器件号不想让它显示出来,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上有几个器件号不想让它显示出来,怎么做

选中以后直接删除,跟楼上的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想问楼主:你是怎样在PROTEL中实现统一摆放这个功能的??

楼主(2008-10-21):
打SP5 SP6补丁

网友:
没人来解决吗

网友B:
pads好何敷铜

我是刚学的,画好了PCB板,可不知怎么敷铜.在书上看到有铺铜,灌铜等,不明白.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刚学的,画好了PCB板,可不知怎么敷铜.在书上看到有铺铜,灌铜等,不明白.请指教.

你到PADS資源區找份資料看一下.應該可以得到答案的...
在工具欄有相關的圖示..

网友:
我一般是用间接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