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nowwolfe先生"刚刚找到本好书,和大家分享!"的一点疑惑?

楼主(2008-06-23):
    不知道我的阅读权限不够还是什么原因,反正只能下载到全部67卷中的57卷,也或许是搂主忘记了吧,但仍要在此向搂住的分享表示感谢!
    但困惑的是每个文件都有几百的下载量,斑竹也不断的加分,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没有全部上载这个问题,难道大家只是下载,而不是拿这些来看的,如果那样的话,又有什么用!

好像还少51-60分卷吧 搂主?
大家都没有发现么?
会不会都下载了只是放在一边就算了,空有巨大的满足感!

网友(2010-07-12):
    我的疑惑是,这样分很多章节,不太方便,或者是否直接以章节为单元下载也可。

网友(2011-06-23):
    TTL、CMOS的上下拉电阻阻值选择
    电路中为了给TTL或者CMOS的输入引脚提供一个初值,通常采用增加上拉或者下拉电阻的方法来实现,实际上对于TTL和CMOS器件,上下拉电阻的选择有些不一样。

    CMOS器件为电压型器件,对于输入引脚,流入或者流出该引脚的电流很小,通常在uA级。如IDT的一款CMOS电平转换芯片,其输入引脚的典型的IIH 和IIL仅为5uA。其对应的VIH和VIL分别为2.0-5.5V和-0.8-0.5V。

当采用5.0V上拉时,最大的上拉电阻可以通过公式:(5.0-2.0)V/5uA=600KOhm。同样最大的下拉电阻也可以通过公式:0.8V/5uA=160KOh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