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板与板边

楼主(2008-06-23):
    请问在cam350里面拼板,是先在pads里面加好板边和光学定位点之后再进行拼板呢,还是在CAM350里也可以加板边和光学定位点.还是两者都可以,如有谁知道,请针对不同PCB的文件拼板和相同PCB文件拼板进行指点.谢谢!

网友:
    对不同PCB的文件拼板和相同PCB文件拼板加板边和光学定位点, 在PADS 或CAM350里加,没什么不同,你感觉方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