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牛关于allegro画线的问题

楼主(2008-06-23):
我在用allegro画线时,有些线在缩小的时候是折线,但是放大了后又成直线了,如下如图所示。

这样的线在做出板子后到底是直线还是折线呢?谢谢大家了!

网友:
    应该是显示器的问题啊
肯定以放大后为准
那个layout软件都一样
    缩小了自然不直了

网友:
    No problem.

[ Last edited by deargds at 2008-6-24 10:31 ]

网友:
    我认为这是有极小的弯折,并不影响质量,不过最好smooth下

网友:
    就是显示问题

网友:
    我的显示也是这样的,打板回来没有出现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