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回事?

楼主(2008-06-24):
    我在pads2005出CAM时,NC DRill 采用是它的默认设置,但在CAM350里查看时,却发觉drill 层明显比其它层大了n 倍,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会不会对做板有影响.同时中间有四个较大的钻孔也没了.请问我的设置哪里出了问题.如图所示,第二张图为我的设置.望指教.有点急.

网友:
    PADS2005出CAM时,NC drill 是怎么设置的,调入CAM时要用同样的参数。  你把of   digits 中的参数3.5 改成2.4,再调入CAM350中试试。或不重新输出钻孔,在调入CAM350时,digits的参数更改成3.5。如图示。

楼主:
    按楼上提供的方法我都试过了,如果of   digits 中的参数3.5 改成2.4,还是出现和上图一样的情形,如果再导CAM文件时,将本身文件设置成2.4,在CAM中也使用2.4就会出现如下图所示情形,好像还是有问题咯 Drill 都挤到一块去了..

网友:
    你能否提供钻孔文件,我试试。

楼主:
    请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谢谢

网友:
    我想应该是你的pcb设置有问题,可以的话还是把原文件发来,看一下

网友:
    调不进CAM350,你再看看你在PCB里是如何做的吧,要不行你可以在CAM350里处理,生成一个钻孔.

楼主:
    钻孔我是用的默认设置,没有改东西.你们一般是怎样生成CAM文件?能告知不?

楼主:
    到目前,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只是当我采用CAM350 8.5时进行查看,同样的CAM却没有出现上述情况了,以前是用的CAM350 9.5的与PADS2005, 我又用CAM350 9.5与PADS2007进行试验,却没什么问题?
    + j: y& ]/ e! u请问高手,这是软件配套的原因吗?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O' a! [1 Y* H9 Z9 M
    我分析正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