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的封装PCBFootprint问题

楼主(2008-06-24):
关于orcad的封装刚从protel转过来,在画原理图时,orCAD的封装和protel中的封装,在表示时有什么差别,比如电阻AXIAL0.3,电容RAD0.2这些在orCAD中怎样表示呢,芯片的封装如SOP,DIP等这些又如何表示,谢谢了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oleole at 2008-6-24 10:32
关于orCAD的封装刚从protel转过来,在画原理图时,orCAD的封装和protel中的封装,在表示时有什么差别,比如电阻AXIAL0.3,电容RAD0.2这些在orCAD中怎样表示呢,芯片的封装如SOP,DIP等这些又如何表示,谢谢了

默认的情况下这些信息都是在元件的PCB Footprint属性中以名字体现出来的,要对应到allegro中的封装的名字,或者其它EDA软件的封装名称

网友:
自己定义

楼主:
Original posted by numbdemon at 2008-6-24 11:33

默认的情况下这些信息都是在元件的PCB Footprint属性中以名字体现出来的,要对应到allegro中的封装的名字,或者其它EDA软件的封装名称

谢谢版主啊,好像Property Editor 中的PCB Footprint是自己写的,但不知道该怎么写啊
图片如下

楼主:
Original posted by numbdemon at 2008-6-24 11:33

默认的情况下这些信息都是在元件的PCB Footprint属性中以名字体现出来的,要对应到allegro中的封装的名字,或者其它EDA软件的封装名称

#1   ERROR(302)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Problems with device 'C_RB2/4_10UF'. JEDEC_TYPE property 'RB2/4' is illegal: 'Package name has invalid characters or is too long.'.
Device 'C_RB2/4_10UF'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2   ERROR(302)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Problems with device 'C_RB2/4_0.1UF'. JEDEC_TYPE property 'RB2/4' is illegal: 'Package name has invalid characters or is too long.'.

在生成brd文件时,出现以上的错误,是电容的封装RB2/4非法,erCAD中该怎样正确表示?请指教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oleole at 2008-6-24 14:38

#1   ERROR(302)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Problems with device 'C_RB2/4_10UF'. JEDEC_TYPE property 'RB2/4' is illegal: 'Package name has invalid characters or is too long.'.
Device 'C_RB2/4 ...

在footprint中不要使用"/"等字符,分隔符的话用"-"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啊,我改后又多了很多警告:
#1   WARNING(304)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Symbol 'RB2-4' for device 'CAP_RB2-4_0.1UF'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2   WARNING(304)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Symbol 'RB2-4' for device 'CAP_RB2-4_10UF'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这又是什么意思?
下面是属性设置,不知道哪里错了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oleole at 2008-6-24 16:23
谢谢楼上啊,我改后又多了很多警告:
#1   WARNING(304)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Symbol 'RB2-4' for device 'CAP_RB2-4_0.1UF'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2   WARNING(304) ...

这是因为allegro没有建立相关元件的封装.

网友:
在footprint里面改啊~!

网友(2008-08-20):
请教楼主如何把PROTEL的封装PCBFootprint转到ORCAD里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