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非圆形钻孔和差分线的问题

楼主(2008-06-24):
Q1:非圆形钻孔
建立的pad,外形和钻孔都是方形的,生成gerber文件的时候,只能生成表层和底层的焊盘,方形钻孔生成不了,应该怎么设置呢?

Q2:差分线设置
设置差分线,不小心设错了,但是想删除,remove和delete都是灰色的,不可更改状态,如图A。
点击差分中的其中一个进行membership->diff pair的修改,弹出的提示框如图B。

请问各位高手,这种问题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谢谢!

图A

图A

图B

图B

楼主:
回楼上版主,试过了。。。

electrical diff pairs cannnot be edited.

网友:
Please show the tips when you delete differ.

楼主:
如图,我也尝试过把MA4的bus属性删掉,但是在diff里总是无法删除。

另外,这种情况在我的其他几个diff里也有出现,即有的可以删除diff属性,有的就和这个一样无法删除。

[ Last edited by illeggy at 2008-6-24 11:37 ]

网友:
Can you upload you file?

楼主:
不好意思,整个板子的话不方便发,如果是其中的某些细节那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