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器件的电源和地的处理

楼主(2008-06-24):
    大家好,我现在板子上有3个模拟器件
1)采用3个磁珠分别接电源,然后1一个磁珠接地
    2)一个磁珠接电源,一个磁珠接地

    用哪个方案好呢

网友:
    3个模拟器件共用到几种电源都没说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cj66952695 at 2008-6-24 11:52
大家好,我现在板子上有3个模拟器件
1)采用3个磁珠分别接电源,然后1一个磁珠接地
    2)一个磁珠接电源,一个磁珠接地

用哪个方案好呢

    这个不好说,如果你的三个模拟电路对电源的要求相似的话,一个就够了!
不注重成本的话,三个一起上

楼主:
    噢,好的,都是3V器件,那我都独立接磁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