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区走线问题

楼主(2008-06-24):
我的板子分数字和模拟两部分,我想问下数字电压转换为模拟电压的电源芯片是放在数字部分好还是模拟部分好,为什么,跨区的电源线怎么处理?
还有就是晶振经时钟驱动一分4,两个数字,两个模拟,时钟线从数字到模拟跨区时怎么处理?
请给点意见,不胜感激!

楼主:
怎么就没人舍得指点一下我呀,

网友:
电源芯片一般是放在数字区。
时钟线在数字地和模拟地两个地单点连接的地方走就可以了。

楼主:
那数字电源产生的模拟电压直接跨接到模拟区域吗,这样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一般不会有问题,如果担心的话可以考虑在电源线上加LC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