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net的设置问题

楼主(2008-06-24):
类似于allegro中的Xnet(我不知道在orcad里面是不是也叫Xnet),在Orcad里面如何设置Xnet呢,谢谢了先。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illeggy at 2008-6-24 12:27
类似于allegro中的Xnet(我不知道在Orcad里面是不是也叫Xnet),在Orcad里面如何设置Xnet呢,谢谢了先。

用过concept么?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illeggy at 2008-6-24 12:27
类似于allegro中的Xnet(我不知道在Orcad里面是不是也叫Xnet),在Orcad里面如何设置Xnet呢,谢谢了先。

Orcad目前还不能设置扩展网络,还是到allegro里面去用吧,concept好像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