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器件的电源和地的处理

楼主(2008-06-24):
    大家好,我现在板子上有3个模拟器件
    1)采用3个磁珠分别接电源,然后1一个磁珠接地
    2)一个磁珠接电源,一个磁珠接地

    用哪个方案好呢

网友:
    个人感觉第二个,电源 用磁珠吗

网友:
    大家好,我现在板子上有3个模拟器件
    1)采用3个磁珠分别接电源,然后1一个磁珠接地  (推荐)

接地的时候就不用磁珠了,画个细线,做为单点接地(三个器件分别单点接地,不要混到一起)

楼主:
    从消除高频噪声的角度来说,模拟电源和模拟地单独用磁珠接地不是最好么,用3和1个哪个效果好呢

网友:
    !

    !那成本呢,3个原理上控制的好是好。

楼主:
    噢,那我就把3路模拟信号都隔离开了,这点成本上差不了几钱,我们不是做消费类的,呵呵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