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飞线问题

楼主(2008-06-24):
pads 里面,线已经连完了,地和电源也铺了,verify design 显示没有未连接的线了。可是屏幕上还是有很多飞线,晕。ctrl+m 没有用,除了把connect 改成黑色外还有什么高招吗?请赐教。

网友:
有办法,不过没必要,确认连接了就好了

楼主:
都连好了还有飞线有点郁闷。

网友:
那是由于你画的copper、电源/地的via铺铜钱未走线、走线过程中不小心留下小线头之类的问题引起的,没啥好的解决办法,因为这是你确实存在的东西不是软件问题,所以硬要去除只能把它们一一连好(没啥必要)

网友:
樓上說的似乎有道理

网友:
四楼有道理

网友:
或者View Net里面,把DEFAULT的view unroutes details 设置成none就看不到了,嘿嘿

其实确定无连接错误就可以了啊
不过上头会要求我们发板的时候把飞线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