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 drill文件怎么成这样了???

楼主(2008-06-24):
    我生成在nc drill文件怎么成这样了,在pads2005 里面和CAM350里都是采用的2.4,单位也是英制的.如果换成3.5,nc drill 就会比其它层大N倍,有谁知道why?

    [ Last edited by zxinli at 2008-6-27 13:54 ]

网友:
    把单位换成mill试下

网友:
    NC DRILL层有时候直接导入有问题

    你用PADS2007出的话就没问题! 用5'0出的DRILL不能直接IM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