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 G B信号走线的理解

楼主(2008-06-24):
有关R G B信号走线的理解,找到的一点资料上这样说:
基本走线要求:
     1. RED、GREEN、BLUE 必须绕在一起,视情况包GND. R.G.B 不要跨切割。
     2 HSYNC、VSYNC 必须绕在一起, 视情况包GND.

我之前自己的RGB走线情况如下图白色高亮所示的。请问:
1,什么叫“绕在一起”,什么叫做“跨切割”?
2,pads中如何包地操作?谢谢!

网友:
绕在一起就是并行走线吧?!
跨切割就是假如你有模数分开的话,同一信号线在模拟跟数字两边都有走线,最明显表现就是地层左边为数字地右边为模拟地,而信号线从数字地上方(左)走到模拟地上方(右)了
pads没有特定一个功能说包地,所谓包地需要你手动沿信号线两边走地线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r_agreement at 2008-6-24 16:19
    绕在一起就是并行走线吧?!
    跨切割就是假如你有模数分开的话,同一信号线在模拟跟数字两边都有走线,最明显表现就是地层左边为数字地右边为模拟地,而信号线从数字地上方(左)走到模拟地上方(右)了
pads没有特 ...
    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