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的封装问题

楼主(2008-06-24):
把别人的封装保存到自己的库以后好象不能用啊!这些封装都没有对应的元件类型?这些封装都还要自己去添加元件类型吗?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可以用啊

网友:
Remember to select both "Parts" and "Decals" when you "save to library..." from another file.
You can also edit the Decals you have saved, and then "Save As...".

楼主:
奇怪我上次也是直接SAVE TO LIBRARY的?但是上次是怎么都没PART TYPE啊!现在可以了啊!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