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ht stuck high \stuck low mean?

楼主(2008-06-24):
I  am studing  the  hyperlynx   ,but  facing  a  problem  .
在点击器件的  BUFFER  SETTINGS  时不太理解stuck high 、stuck high 以及output inverte这几个参数的意思。希望有人指点一下。谢谢了!

[ Last edited by 旅客 at 2008-6-24 16:48 ]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旅客 at 2008-6-24 16:46
I  am studing  the  hyperlynx   ,but  facing  a  problem  .
在点击器件的  BUFFER  SETTINGS  时不太理解stuck high 、stuck high 以及output inverte这几个参数的意思。希望有人指点一下。谢谢了!

Output Inverted — Indicates a driving or output state, but with inverted sense, meaning that in the oscilloscope, the model will invert the sense of the Driver Waveform setting (i.e., will rise on a falling edge and fall on a rising edge). If the oscilloscope is set to waveform type "Oscillator," the model will start with a falling edge. This setting is most useful for differential-driver pairs, where one pin’s model must be inverted relative to the other.

Stuck High — Indicates a driving or output state, but one in which the model stays high and never switches. In the oscilloscope, the model will stay high regardless of the Driver Waveform setting. This setting is useful for wired-OR or wired-AND buses for which you want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one driver switching while other drivers remain static. It is also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crosstalk simulations, in which the driver on "victim" net is usually simulated in a static, "stuck" state (see the Crosstalk User’s Guide for details).

Stuck Low — Indicates a driving or output state, but one in which the model stays low and never switches. In the oscilloscope, the model will stay low regardless of the Driver Waveform setting. This setting is useful for wired-OR or wired-AND buses for which you want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one driver switching while other drivers remain static. It is also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crosstalk simulations, in which the driver on "victim" net is usually simulated in a static, "stuck" state (see the Crosstalk User’s Guide for details).

refer to:
http://www.mentor.com hyperlynx help

楼主:
thanks  !  I'll  try  to  apprehend it  .

[ Last edited by 旅客 at 2008-6-25 17: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