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S2005中怎么做高度限制!/Height restriction in PADS2005.

楼主(2008-06-24):
很多朋友不清楚怎么在pads2005中设置高度限制检查,本人将我的经验与大家分享!
不足之处,请高手多多指教!
1,点中元件,选择添加Label,

2,弹出"Add New Part Label"对话框,

3,在”Attribute“下拉选择属性,并在”Position and Sizes“中设置字符的显示等等,

4,在”Value for XXX“中填入元件高度的值,注意单位!

完成设置后,确定进入下一步。
5,设定需要限制的地方设置Keepout的属性,

如果元件高度大于Keepout设定的值,检查的时候就会报错!

这个技巧对于有高度要求的板子很有用处,祝你好运!

网友:
试了一下!

呵呵!其实在建元件库时加个高度参数就可以了,不用显示出来一样会检查出错的。

楼主:
Original posted by pangjihao at 2008-6-24 19:20
呵呵!其实在建元件库时加个高度参数就可以了,不用显示出来一样会检查出错的。

是的!
在设置元件的时候,可以直接设置。“Edit”——>“Attribute Manager...”
如果没有设置的话,就要在画PCB的时候设置。
当然了,画PCB时设置好了以后一般也是将其删除掉的,只是通过这种方法设定好这个高度值而已!
而且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修改一下这个属性,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修改的。

网友(2011-06-07):
非常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