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怎么搞绿油,还焊盘上不涂

楼主(2008-06-24):
各位大哥,过孔怎么搞绿油,还焊盘上不涂?是不是在做过孔的时候,将SOLDMASK设成NULl?多谢!

网友:
加工的工艺要求上最好注明是否要塞孔

网友:
制作gerber文件时候,solder层不要有via。

不过最好还是跟制板厂强调一下过孔阻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