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理图中的网络标号加数字干什么

楼主(2008-06-25):
我拿到个orcad画的原理图,里面的网络名 后面都加了个数字,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
我问了个人,他说是表示在哪几页有这样的网络名,
那么可以自动添加吗?还是手动加?

谢谢~~

网友:
    在tools,annotate,action里面选add intersheet reference,就OK了,这样看OFFPAGE的网络名比较清楚在哪,生成的时候要注意你的页数,PAGE不对会报错,做了你就知道了可以尝试下

楼主:
    恩,明白了,多谢LS

网友(2008-07-25):
    好像不行哦,我试了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