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work 出现的错误

楼主(2008-06-25):
板子ARTWORK的时候,出现错误
  w- ]( m9 T/ V' @7 W“ARTWORK Error reading apertures",是怎么一回事儿?另外,直接把板子给厂家也行吧,如果不需要保密的话。

网友:
点击 Apertures….按钮, 出现一新的窗口EditAperture Wheels, 点击EDIT(如果没有,ADD一个), 在新出现的窗口中点击AUTO>按钮,选择with rotation(或without rotation), 则自动产生一些Aperture文件,之后在去生成gerber文件就不会报那个错了。而且给制板厂文件的时候要把生成的art_aper给出。

网友:
只要制板厂打的开你的文件,直接给也可以,但好像有些制板厂打不开allegro画的PCB图。

网友:
要看板厂可以接受哪些类型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