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问题求教

楼主(2008-06-25):
常看资料说地线一定要加粗,这是不是指板层不多的情况,多层板都是直接打过孔连到地平面,这样是不是就不需要那么粗了,全部设置成10mil或者其他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
电源线弄成10mil有点细了,还是尽量加粗。

举个简单的道理,线细电路压降就大,实际芯片接收端电压就偏低。并且线细容性就小,易受外部干扰。

网友(2008-10-20):
地线宽度建议不要低于15mils,粗点更好,以减小引线电感,减小电感的好处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