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的地处理

楼主(2008-06-25):
我想问下,在数模混合电路中,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区设计中,电源芯片的地如何处理?
       在前面的帖子中有高手指教说电源芯片放在数字部分,但有些电源芯片有AGND,特别是产生模拟电压的电源芯片,通过一个磁珠一边是数字电压加数字地,一边是模拟电压加模拟地,把它们都放在数字部分这些模拟地怎么处理呀?
      还是说所有的电源芯片的地都可以设置为数字地?

网友:
对模拟数字地有特殊要求的芯片,手册上一般都有PCB建议布局。
没有特殊要求的话,接数字地即可。

网友:
支持2楼上,我们现在用的电源芯片都是TI的,到TI主页上找那个Swift Designer 3.51这个软件,只要选择芯片,和输入输出参数就会自动给出原理图和外围电路参数,还可产生PCB布局布线图,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