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上如何增加铜皮的厚度?

楼主(2008-06-25):
大家好,我现在在画一个强电流的电路板。

要求走线上能承受50安培电流,所以我想增加铜皮的厚度。

我知道可以增加阻焊层,然后人为加导线这个方法是可以的

不知道用软件能有别的办法不?

网友:
可以在design-> layer stack manager里面设置  双击top 或者 bottom 层 可以设置顶层和底层铜皮的厚度,默认厚度是1.4mil 吧。

网友(2009-05-01):
在软件中,增加铜的厚度有什么用?
这个问题,还忘高手,详细的解释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