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搞了一下仿真,很多设置都不懂,

楼主(2008-06-25):
不过感觉这个仿真怎么怪怪得,

红色和黄色是一个差分线,输出,应该是互相差模得吧,怎么差的这么多,
而粉色和蓝色后面为什么合在一起乐,他们之间只有22欧姆,50欧姆,290欧姆和1000欧姆得匹配电阻
应该说无论设计还是匹配都没问题,
眼图

可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呢,
还有就是串扰的时候,有个设置判断串扰的毫伏设置,为什么要用它,如果说距离和频率,这个好理解,但是管电压什么事啊,

楼主:
帮个忙啊,小弟修炼hyperlynx已经有两周了,想验证一下,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lihongfei_sky at 2008-6-25 12:33
不过感觉这个仿真怎么怪怪得,
红色和黄色是一个差分线,输出,应该是互相差模得吧,怎么差的这么多,
而粉色和蓝色后面为什么合在一起乐,他们之间只有22欧姆,50欧姆,290欧姆和1000欧姆得匹配电阻
应该说 ...

你先理解一下什么是串扰,串扰是如何度量的。

楼主:
ok
我没系统得了解过串扰,只知道是导线离的进了,频率高会产生磁场,磁场影响此导线,然后产生电流,干扰此导线的通信,所以平行的时候,容易受到干扰。这是我对串扰的个人理解,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