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焊层 与 阻焊层 区别

楼主(2008-06-25):
在助焊层(Top/Bottom)paste层里画线是露铜泊吗??

在阻焊层(Top/Bottom)solder层里画线是不上绿油

这两层各有什么区别呢?我不太明白

忘指点

楼主:
怎么没人指教阿

网友:
(Top/Bottom)paste 锡膏层,用于SMD元件粘到电路板上,一般利用钢网,将融化的锡膏倒到电路板上,再贴元件
TOP/BOTTOM SOLDER 阻焊层,形层一层阻焊膜,防止焊锡流动造成短路,有时在大面积铜皮上加上一层阻焊为了散热.
在做电源时为了过大电流有时在铜皮上加一阻焊膜,再在上面焊导线,阻焊膜上是可以焊器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