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8-06-25):
我做LAYOUT的时候画6MIL的线,怎么和鼠线那么细呢?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GJC840521 at 2008-6-25 14:12
我做LAYOUT的时候画6MIL的线,怎么和鼠线那么细呢?

Modeless command "r %number" , e.g. "r1", "r2".

楼主:
谢谢

谢谢!但是画10MIL的线是正常的!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

楼主:
Original posted by 忘记 at 2008-6-25 14:25
看看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你指的那是10,我觉得不是那的问题吧,因为我画10MIL的线正常的!

楼主:
Original posted by datao1225 at 2008-6-25 15:22

Modeless command "r %number" , e.g. "r1", "r2".

这个是哈意思啊,不太明白!能解释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
我觉得是这的问题,你把它改成10和1分别看一下效果

楼主:
Original posted by 忘记 at 2008-6-25 16:01
我觉得是这的问题,你把它改成10和1分别看一下效果

谢谢你!我改过来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
不用谢
是这里的问题吗

楼主:
Original posted by 忘记 at 2008-6-25 16:26
不用谢
是这里的问题吗

是的.能问下怎么设置过孔大小吗?

网友A:
Original posted by GJC840521 at 2008-6-25 15:56

这个是哈意思啊,不太明白!能解释具体点吗?谢谢!

就是直接输入就可以了 “Rn” 就可以了,引号不要,n为任意正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直接输入就可以了 “Rn” 就可以了,引号不要,n为任意正数!

学习了,非常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