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CAM350下看GERBER文件,走线,铜箔分开了怎么回事

楼主(2008-06-25):
TOP层的ART文件在CAM350里显示三个图,请问这正常不?

楼主:
而在CAMTASTIC2000里显示正常的,但这里看不到,钻孔位置文件

网友:
版本太低.没问题的

楼主:
哦!有谁分享下CAM350高点的版本没?论坛上这个下来,解压报错,用不了https://www.eda365.com/thread-142-1-1.html

网友:
那个版本还太低了点呀
呵呵
你在网上找一下看看有没有哦

网友:
不好意思发重了

楼主:
恩,我再找找

网友:
用GERBER VIEW看也可以。

网友:
用view-composite的命令就行了,这样就可以把分散的层文件合并成一个完整的层gerber视图了。
我用的是cam9.0的,也是这样的,我觉得也跟layout软件有关系,如果我用protel生产gerber file的话,
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用Ver 9.52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10楼的看法

网友:
还要看gerber的格式.如果是274的话用cam350看是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