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设计单面板的问题

楼主(2008-06-25):
1)简单的印板可考虑在protel中手工布线(Auto-Manual Route);(2)自动布线前(Auto-Auto
Route-All)关闭顶层(Top)、关闭过孔选项(在Options-Preferences所调出对话框中
的“AutoVia”选项)。另外,在“Auto-SetupAutoRoute”调出的对话框中将底层
(Bottom)的走线方式取为“NoPreference”,同时关闭此对话框中的“LineProbe”选
项;(3)尽量选用表面焊装器件,对插装类元件,应通过“批处理”方式把所有焊盘的通
孔(Multi-Layer)属性改为单面(Bottom Layer)特性;(4)实在无法避免而被自动布
置在TopLayer的少量走线可用手工编辑方式将它引到BottomLayer,残存少量无法这样编辑
的可删除,用额外设置的焊盘连上“飞线”代替之。

网友:
    不会操作。找不到那些选项

网友(2009-05-01):
    这个资料,学习了。

网友(2009-08-13):
    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