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元件对齐

楼主(2008-06-25):
请教在orcad中,要使元件一起对齐怎么操作?比如说有十几个电阻一排我想让它左对齐或者是右对齐

网友:
手动排的,没有自动对的功能

网友:
    是否可以通过编辑坐标来实现呢?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mengzhuhao at 2008-6-25 17:03
是否可以通过编辑坐标来实现呢?

    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
    要对齐 我的做法一般就是先放好一个
其他的复制 用鼠标拖到放置 或者用键盘的方向键 想移动几格按几下 然后按空格键表示确认
    放好一个再按方向键 次数一样 这样就可以做到对齐
也是看一些资料上是这么说的

反正我比较懒 直接用鼠标拖动对齐

楼主:
    Thanks!还以为有自动对齐的呢?好象Protel有自动对齐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