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9问9答

楼主(2008-06-25):
1、实际使用中,同一个schematic folder下的page用port是可以实现互连的,对于总线信号的标注,要加注off-page,而且都是有方向的,但方向性不会影响网表的生成,在做DRC时会有警告。
IC的datasheet一般是从生产商的网站上down的,中文网站中www.21ic.com的资料库较全,可以试试看,引脚的方向是指的type吗,若不做仿真就不用管它。
2、FANOUT布线:延伸焊盘式布线。
为了保证SMD器件的贴装质量,一般遵循在SMD焊盘上不打孔的原则,因此用fanout布线,从SMD器件的焊盘向外延伸一小段布线,再放置VIA,起到在焊盘上打孔的作用。在LAYOUT PLUS 中,用AUTO/Fanout/Board,实现fanout布线。先要设置好FANOUT的参数。在自动布线前要对PCB上各SMD器件先FANOUT布线。
3、现在顶层图上有四个模块,选中任一模块后,按右键选Descend Hierarchy后可进入子图,现在子图已画好,如何在顶层中自动生成PORT? 而不用自己一个一个往上加PORT?(子图中已给一些管脚放置了PORT)
阶层式电路图的模块PIN脚要自己放置。选中模块后用place pin快捷菜单。自动应该不可能。
4、只是想把板框不带任何一层,单独输出gerber文件.该咋整?
发现在layout 自带的模板中,有一些关于板框和尺寸的定义,都是在notes层。所以你也可以在设定板框时,尝试单独将obstacle type 设定为board outline,将obstacle layer设定为 notes,当然要在layers对话框里添加上notes层,再单独输出notes层gerber文件
5、层次原理图,选中,右键,Descend Hierarchy, 出现错误:Unable to descend part.?
建议重新设置层级、重新设置属性后就可以了
6、层次原理图 是什么概念呢?
阶层电路就是将经常要用到的原理图(如半加器)作为一个模块,不禁可以是设计版图简洁,而且便于其他设计引用
7、有关orcad产生DEVICE的问题
用ORCAD出DEVICE文件时,它只默认原理图上所显示的元件的PIN连接来出,悬空的PIN在DEVICE里的PINCOUNT没有统计进去,而且确定不了元件PIN 的数量(由于悬空没有显示)这样的话,做封装的时候很容易做错,如果没有DATA SHEET的话。
怎么样才能避免这个问题呢?在ORCAD里面如何显示元件的全部PIN呢?
原理图的脚和封装的脚有关系吗?做封装当然不能看原理图做了。找DATASHEET建封装库吧
8、在ORCAD V9.23中如何更改PIN的“NAME”、“NUMBER”字体的大小和PIN的长短,以及GRID的间距?
pin的长短:选择元件点击鼠标右键,edit part,选择管脚鼠标右键/edit properties/shape.   name、number 字体大小是固定的,无法修改。
9、请问如何在orcad中填加新的元气件
方法一: 在原理图中加好元器件后,ECO到LAYOUT图.
方法二: 直接在LAYOUTL图里面用TOOL--->COMPONENT--->NEW功能增加元件.